关于SW工程图转换CAD比例问题

楼主(2023-03-22):
如图:单个工程图中创建多个零件图的时候,总有一些零件图的比例因子不是1,所有零件图都是选择的“使用图纸比例”,另存CAD的时候也是选择的1:1输出,请问这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单个工程图为什么要放多个零件

网友B:
保存不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工程图为什么要放多个零件

每个零件有单独的图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存不是1:1

是按照1:1保存的

网友:
那只能说明你在solidworks中标注时就已经有标错的地方,一转换就出问题了而已,你转换时的转换选项是怎么设置的,怎么没有截个图呢

网友C:
工程图界面,左边“图纸1”右键-属性看看是不是1: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图界面,左边“图纸1”右键-属性看看是不是1:1

没看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

图纸比例和零件图比例都是1:1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纸比例和零件图比例都是1:1才行

这个不可能是是1:1,图幅放不下,得按比例绘制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可能是是1:1,图幅放不下,得按比例绘制才行

1:1比例输出是指图形内容的比例是1:1,而不是标注比例1:1。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比例输出是指图形内容的比例是1:1,而不是标注比例1:1。

意思是绘图得按照1:1绘制吗?没有那么大的图幅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的?一直都是根据零件外形尺寸和图幅布局,选择合适的缩放比例绘制的。单张图纸输出的时候就没问题。

网友:
转换过来的图纸,用CAD打开后,通过命令查看到图形的实际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