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螺栓怎么紧固才科学规范,你知道吗?

楼主(2023-03-22):
一、设备及管道法兰安装过程的紧固技术要求

1、法兰紧固件的检查

垫片:安装时 , 确保垫片是新的且干净干燥的,并检查垫片是否有缺陷和毁坏;旧垫片不能重复利用;在安装前 , 确认使用的垫片尺寸及等级与法兰的标识一致。

法兰:安装前检查法兰面是否有损坏 , 如划痕,刻痕,泥,腐蚀和毛刺,径向穿过法兰密封面水纹线的凹痕、划痕深度超过 0.2mm ,且覆盖面超过垫片密封面宽度一半时,法兰必须重换或者密封面重新加工修复;法兰背面螺母支撑面位置应是平行和光滑的;检查法兰是否对中,检查方法按 SH3501-2011 中 6.2 管道安装要求。

螺栓和螺母:

根据设备及管道设计要求检查螺栓螺母是否使用正确;

螺纹和接触面不得有污垢、铁锈、重皮、刻痕、毛刺、碎屑和其它在紧固过程中影响扭矩的外部物质;

不允许用焊接或机加工方法修补螺栓;在法兰安装紧固完后,至少有两个螺纹露在螺母外面;

螺栓和螺母使用前必须进行润滑处理,使螺栓紧固时有低的摩擦系数以及提高螺栓螺母的抗滑丝、抗腐蚀性能;

螺柱螺纹、螺母螺纹和接触面在使用涂润滑油前必须脱脂和干燥;对螺栓螺纹、螺母螺纹、螺母承载面、垫圈、法兰上的螺母支撑面应正当地使用统一的润滑油;根据需要使用高温抗咬合剂。

2、螺栓紧固方法
无力矩梅花扳手或捶击扳手:

适用于一般设备及管道法兰紧固,根据螺栓尺寸和法兰压力等级选用。紧固要求如下:

1)维保单位制定紧固方案,对法兰按对称紧固,进行紧固顺序编号,参考图 1 ,图 2 编号。

2)在 1 , 2 , 3 , 4 的位置用 4 个螺栓为垫片进行定位,确保缠绕垫片中心在突缘边沿以内。

3)用手紧固定位螺栓,接着插入其它螺柱螺栓并手紧使其载荷平衡,确保螺母两端每端至少露出 2 个螺纹在外。

4)根据现场设备及法兰,按紧固一圈为一次计算,合理制定紧固次数(至少 3 次)和每次紧固的捶击载荷(力度),紧固捶击载荷(力度)按从小到大依次紧固(如 50% , 80% , 100% 递增),不可加载载荷过快过大,防止垫片密封失效。

5)无力矩梅花扳手或捶击扳手每次紧固的顺序:紧固径向相对的两个螺栓至螺栓既定锤击载荷(力度);紧固与前次两螺栓沿圆周相距约 90 度的另一对螺栓;继续紧固直到其余所有螺栓皆紧固至既定锤击载荷。

6 )最后按 100% 锤击载荷(力度)将所有螺栓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依次紧固一遍。

图 1

扭矩扳手:

适用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重要设备及管道法兰。紧固要求如下:

1)维保单位需制定紧固方案,制定合适扭矩,并根据螺栓强度、垫片的初始密封比压和工作密封比压、介质压力等参数进行设计复核,防止螺栓断裂和垫片因压紧力过大而失去弹性导致密封失效。

2)对法兰按对称紧固,进行紧固顺序编号,参考图1 ,图 2 编号。

3)在 1 , 2 , 3 , 4 的位置用 4 个螺栓为垫片进行定位,确保缠绕垫片中心在突缘边沿以内。

4)用手紧固定位螺栓,接着插入其它螺柱螺栓并手紧使其载荷平衡,确保螺母两端每端至少露出 2 个螺纹在外。

5)根据现场设备及法兰,按紧固一圈为一次计算,合理制定紧固次数(至少 3 次)和每次紧固扭矩,紧固扭矩按从小到大依次紧固(如 50% , 80% , 100% 递增),不可加载载荷过快过大,防止垫片密封失效。

6)扭矩扳手每次紧固的顺序:紧固径向相对的两个螺栓至螺栓既定扭矩;紧固与前次两螺栓沿圆周相距约 90 度的另一对螺栓;继续紧固直到其余所有螺栓皆紧固至既定扭矩。

7)最后按 100% 扭矩值将所有螺栓按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依次紧固一遍。

8)记录扭矩值,为以后检修作参考。

螺栓拉伸器:

适用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等重要设备及管道法兰。紧固要求如下:

1)维保单位制定紧固方案,制定合适拉伸力,并根据螺栓强度、垫片的初始密封比压和工作密封比压、介质压力等参数进行设计复核,防止螺栓断裂和垫片因压紧力过大而失去弹性导致密封失效。

2)螺栓拉伸器单个(分步)拉伸紧固螺栓时,按螺栓紧固均匀性原则,参考扭矩扳手紧固顺序拉伸紧固。

3)螺栓拉伸器拉伸紧固过程,合理制定拉伸紧固次数,加压从小到大依次加压(如 50% , 80% , 100% ),均匀加压,每提高一定的压力,要稳压后再提高,以避免过大的冲击拉力,影响螺栓的预紧效果。

4)记录加压值,为以后检修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