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电机三相怎么做到完全密封?

楼主(2023-03-22):
无刷电机的3个PIN需要插到控制器电路板中,而无刷电机和控制器之间需要做到完全密封,要怎么设计这个结构才能做到完全密封呢,有没有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A:
3个pin是什么

网友B:
加个三脚的密封插头即可,1个Mp内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pin是什么

就是电机的三相铜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三脚的密封插头即可,1个Mp内有现成的

大神,请问Mp是什么啊,需要在哪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