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站控制和IO控制的区别?

楼主(2023-03-22):
总站控制的阀岛,不需要给点位,不占用IO口。那总站通讯线,要经过PLC吗?还是上位机控制的?如果经过PLC,是占用的虚拟IO吗?

网友:
总线的走通讯口,现在有几种以太网的总线协议例如ethercat

网友:
经过plc的, 例如一个网口ethercat,可以并联上,伺服,变频器,阀岛,第三方io模块,等

楼主:
|爱因斯坦的错误发表于 03-22 19:15经过plc的, 例如一个网口ethercat,可以并联上,伺服,变频器,阀岛,第三方io模块,等
经过PLC的话,信号接受和命令执行,是PLC程序控制的吗?

网友:
|zuonian发表于 03-23 07:34经过PLC的话,信号接受和命令执行,是PLC程序控制的吗?
是plc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