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型问题

楼主(2023-03-22):
电机转轴的半径22,键宽8,找的联轴器孔半径22,键宽都是为6,哪个软件可以自定义选型联轴器的孔半径和槽宽呀,快被折磨死了

网友A:
按厂家的规格来,除非你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厂家的规格来,除非你要自己做。

自己做是做不出来的,没那个能力,就是想知道联轴器哪个厂家有半径22,键槽宽为8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是做不出来的,没那个能力,就是想知道联轴器哪个厂家有半径22,键槽宽为8的型号

实在找不到,只有买回来自己改了。

网友:
如果必须要这样用的话,建议自己做个键。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是做不出来的,没那个能力,就是想知道联轴器哪个厂家有半径22,键槽宽为8的型号

键宽应该能定制。

网友B:
到底是半径还是直径?

网友:
键连接,键的选择是有标准的
好像日本的跟国内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半径还是直径?

直径,打太快没留意

网友:
告诉需求让厂家做就行了,他们也是按照需要再加工的

网友:
键槽宽是可以定制的

网友:
某宝 很多厂家都支持定做键槽的 6个是常规的 8个可以联系客服定制

网友:
把你的轴和键确定好了,自己出图或者你让厂家做就可以了,很多厂家都支持订做非标键槽的

网友:
关键是那个电机厂家生产的直径44,键槽为8的电机,都不符合机械设计手册推荐值

网友:
啥都不用改,自己加工一个台阶键不就好了
8的键槽铣床铣6的台阶出来,搞定

网友:
可以订做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按国标来,要不然后面让装配或者维修的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