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框怎么能弄小点

楼主(2023-03-23):
如图,这个框的大小是怎么决定的,有时候零件小的时候也很大,是不是和零件的隐藏辅助线有关?怎么才能弄小点?

网友A:
在图纸属性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图纸属性里。

这是一个视图的虚框,不是整个图幅

网友B:
零件图有些元素占的视图太大了(可能隐藏、或者太小忽略了之类)

网友:
这是剪裁视图了吧,框是原视图的框,无法修改

网友:
同意四楼的说法:零件图有些元素占的视图太大了,但是又可能隐藏、或者太小你看不到,软件是知道的,所以那个框框留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件图有些元素占的视图太大了(可能隐藏、或者太小忽略了之类)

新建后重新生成就没事

网友C:
用裁剪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裁剪一下就好了

这是个虚框,不点击不出现,没法剪裁

网友(点评):
一样啊你直接沿着图形画个圈然后剪一下就OK了,去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