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设计求助

楼主(2023-03-23):
一根丝杆底部插销固定,上面是铜螺母带动上下移动,丝杠的有效行程2m,丝杠长度5m,丝杆需要带动5吨的重物,这个丝杆的直径怎么确定,怎么进行强度校核,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找不到这个的计算校核。

网友:
只要胆子大,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干就完了。

网友A:
细长杆,要考虑失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长杆,要考虑失稳。

具体怎么计算呢,求指教

网友:
一看到这么长,就两腿打颤,用蜗轮丝杆升降机。

网友B:
计算压杆稳定,加我qq

网友:
简单的方法先算轴向推力,与丝杆轴向动载荷比较,不过要考虑丝杆钢性,差不多直径*60<长度

网友C:
非要手算的话,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就有现成的公式。
另外,善用工具。

网友D:
百度一下,遇到具体问题再问。

网友(点评):
这个设备丝杆选型,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与精度、速度有关。我做过类似的机构,给你一个参考,你可以校对一下。丝杆:直径取110-150,螺距20-30,需要校核铜螺母。电机:功率约11Kw,额定转速2000。减速机:需要...

网友E:
先找找能加工5米长丝杆的厂子。

网友(点评):
5米的长度没问题 10米都没问题

网友(点评):
普通丝杠直径40顶天。但是前段时间,有人发了份样本 丝杠直径都有100多的 感觉20M的 丝杠 都敢上

网友:
这个长度不建议用丝杆了,建议齿轮齿条

网友(点评):
了解一机床Z轴的齿轮齿条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算压杆稳定,加我qq

谢谢大佬 我的QQ690556539

网友(点评):
加你了,我能找到3m丝杠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一下,遇到具体问题再问。

我机械设计手册也查了,还做了表格,但是机械设计手册上面的计算方法不涉及长度,只是通过应力和施加的力计算出直径,昨天百度到十一点多,没有一个T型丝杆的校核介绍

网友:
去论坛里搜机械计算,有个EXCEL的文档挺好用的
丝杆的传输好像时2Πx直径/螺距什么的,记得不太清楚
受力的这块应该是考虑直线导轨之类的去分担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找找能加工5米长丝杆的厂子。

我的有效提升2m,丝杆部分只要2.5m,另外的可以焊接轴

网友(点评):
为啥要这个设计?

网友(点评):
为啥要这样设计?

网友:
找个TBI的设计手册看下。垂直放置的,龙门机床横梁升降。需要加导轨,辅助导向,抵抗扭矩。

网友:
轴向载荷 和丝杆的额定动载荷匹配,用齿轮齿条完美

网友F:
Tr80x20(P10),5米,5吨没问题,保险系数3.4倍。材料40CrMo。

楼主:
引用 网友F:
Tr80x20(P10),5米,5吨没问题,保险系数3.4倍。材料40CrMo。

感谢大佬的指导,有没有指导一个丝杆拉力5吨,然后指导丝杆的导程0.016,丝杆的长度5m,然后反过来计算丝杆的直径最少是多少的过程呢

网友(点评):
都可以,就是公式的反推呗,机械手册都有 的

网友C:
我猜你想要的不是丝杠计算,而是轴的承重会不会变形的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图片不显示呢?O=N/直径A<[0],λ=Lc/r<[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你想要的不是丝杠计算,而是轴的承重会不会变形的问题。

感谢你的回复和解答,因为有一个项目丝杠太长了,担心丝杆的强度,所以想要找到校核丝杠强度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指导,有没有指导一个丝杆拉力5吨,然后指导丝杆的导程0.016,丝杆的长度5m,然后反过来计算丝 ...

机械设计手册 化学工业出版社 第三版里面,我实在是找不到T型丝杆计算直径的地方

网友:
这么大的行程,这么大的负载,精度不考虑了,你确定螺母受的了?

不用齿轮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要手算的话,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就有现成的公式。
另外,善用工具。

计算直径直接和长度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以参考下:

楼主:
非常感谢 ,就是需要这样的例子 我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算直径直接和长度没有关系,我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那个只是计算丝杠本身是否能推动这么大的质量,这里的丝杠仅仅是指螺纹的部分。
而你所说的明显就是整个轴是否会变形的问题。
这2个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所以你在丝杠计算里面是看不到长度的,
举个例子,假设20X5的丝杠能驱动100KG的物体,难道1米的时候能驱动,10米就驱动不了啦???
这么简单的道理还要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只是计算丝杠本身是否能推动这么大的质量,这里的丝杠仅仅是指螺纹的部分。
而你所说的明显就是整个 ...

你解释得非常棒,后面需要整个轴的强度校核对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解释得非常棒,后面需要整个轴的强度校核对吧

那么现在有个新的问题,丝杠的直径到底通过哪里来计算得到,通过螺杆受到的扭矩,来计算杆的最小截面积,然后求出直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你想要的不是丝杠计算,而是轴的承重会不会变形的问题。

刚刚那样计算的是螺牙的直径,那么怎么来计算丝杆的直径呢

网友:
THK的选型资料里好像是有的,楼主去翻翻?

网友:
单纯的丝杆计算 只有力矩和强度计算

但需要和导轨匹配 导轨的摩擦阻力 同时一般5吨重垂直方式,需要考虑平衡

导轨的摩擦阻力 在升降过程中是否有卡阻等

需要说明的 升降线速度 精度 和 启停加速度多少 如果有些细节确定好了
比较容易展开讨论,整体部件的结构图至少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那样计算的是螺牙的直径,那么怎么来计算丝杆的直径呢

你先计算丝杠的大小,然后再校核轴的受力,如果轴不能满足,则加大轴径。
轴径加大了,相应的丝杠肯定不够了,也要相应的加大。
由于小的丝杠推力够了,所以大的丝杠推力肯定是没问题的,严格来说,修改后的丝杠需要再次进行校核。
我感觉你有个误区,就是丝杠能推动100KG,不是说只能推100KG,是0~100KG都能推,明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找找能加工5米长丝杆的厂子。

五米的有现成的,有丝杠的电梯

网友:
有机会做2.5m,就坚决不做5m,这是大方向的问题。机械工程师的工作需要瞄着两点去干,一是大方向,二是小细节,缺一不可。你能非常认真地求解直径的设计依据,这很难得。

网友:
用齿轮齿条不香吗?这行程,这吨位,玩这么高级!

网友G:
你好,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
我觉得这是很基础的问题,下面的连接讲了设计的步骤,可以参考。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1/1025/8025025133004024.shtm

网友:
改变方式吧,  2米行程,用不了丝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