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寻求精密焊接方法或者设备

楼主(2023-03-23):
如图,一个0.5mm厚度的圆薄片与一根0.2mm直径的钢丝焊接,圆薄片材料为不锈钢,钢丝材料为高碳钢,后来改成了不锈钢进行测试,要求是:
1. 焊接后薄片需经耐水压测试,故薄片焊接位置不能有焊孔等缺陷;
2. 焊接后钢丝需经拉力测试,原钢丝最大能承受78N拉力,焊接后整体钢丝最小需要承受60N拉力不断裂。

可根据焊接的需求变更的条件有(不用变更更好):
1. 圆薄片中心增加0.2~0.3mm孔用来穿钢丝;
2. 圆薄片中心增加直径不大于4mm,长度不大于6mm的圆柱体,用来填料焊接或者防止焊穿薄片。

已测试过的焊接方法:
1. 精密激光焊接。此方法有两个问题,一是钢丝直径过小,激光的光斑很难准确定位,无法量产;二是焊接时,功率增加,钢丝容易直接烧断,功率减小,焊接不牢靠。
2. 钎焊。采用过烙铁焊锡的方式,但强度很低,而且锡球跟钢丝很难连接在一起;采用过火焰钎焊,用的进口的膏状银焊料填料,火焰温度过大,钢丝会烧断,火焰温度过小,焊料无法固结,也可能是我的焊料选择不对。

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还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将两件稳定焊接在一起,如果有可行的方法或者设备,有偿提供,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A:
用电阻焊?建议多试几种焊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焊?建议多试几种焊接方式

电阻焊也试过,但钢丝太细了,没办法焊接,可能钎焊是最佳的办法,但对钎焊不是很了解,实际测试找不到最佳的方法

网友B:
1.晶体管电阻焊机,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多次放电焊接
2,圆片上用激光打小孔,钢丝穿过小孔后在反面用尖端放电焊接

网友C:
分两次焊接,先把小凸台和钢丝焊接。钢丝穿过小凸台端面点焊,小凸台坡口。再把组件和薄片激光焊接。是否可行?

网友:
有那么大的过渡尺寸,钎焊是最容易实现的,但效率低点。

网友D:
1、买铁镀锌或者不锈钢的M2垫片,4*2*0.5,剪成两半,即两个半圆环
2、钢丝在半圆环绕几圈,保证最后的60N拉力
3、用点焊机将圆环焊接在不锈钢圆盘上
买这种点焊机:
锂电池点焊机小微型家用手持式18650动力电池组焊接点焊笔碰焊机
你自己在淘宝搜索,二百多元。焊接时调节电流和时间。
这种焊机只能焊接不锈钢 铁 镍片。铜和铝焊接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晶体管电阻焊机,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多次放电焊接
2,圆片上用激光打小孔,钢丝穿过小孔后在反面用尖端放 ...

这种方式我们用激光焊接试过了,圆片上用电火花穿孔机打0.3mm的孔,然后钢丝穿过小孔,背面用激光点焊,焊接的时候往往钢丝会被烧断,或者焊接不牢固,一拉就断,但没试过晶体管电阻焊机

网友(点评):
烧成圆球需要尖端放电焊机,参见首饰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两次焊接,先把小凸台和钢丝焊接。钢丝穿过小凸台端面点焊,小凸台坡口。再把组件和薄片激光焊接。是否可 ...

钢丝与小凸台焊接也比较困难,难点在于钢丝直径太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买铁镀锌或者不锈钢的M2垫片,4*2*0.5,剪成两半,即两个半圆环
2、钢丝在半圆环绕几圈,保证最后的60N ...

钢丝必须固定在圆片中心,且钢丝与圆片需要直接连接,这个圆片其实是个弹性膜片,将膜片受到的压力转化成膜片的挠变传递给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