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rods2016问题

楼主(2023-03-23):
在配合的时候,选择2个面,会弹出一个选择配合的框,想问一下这个选择框里面的约束能增加或者修改吗?比如我现在 要把锁那个这个符号改成距离范围约束,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A:
那你直接选就行了呗,还问什么

网友B:
你对高级配合的理解有误。

网友:
不知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你红色圈中的是高级配合  可以跟你设定的距离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选就行了呗,还问什么

我要图片一的那个约束啊

楼主:
怎么在图片2的栏目里面增加图片1的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对高级配合的理解有误。

看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在图片2的栏目里面增加图片1的约束

看图

网友:
试下这个

网友:
个人觉得快捷键到不了这一次 最多到“配合”这层 快捷键一般在 自定义 里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在图片2的栏目里面增加图片1的约束

高级配合里面有距离的约束配合,输入最大,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