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设置问题

楼主(2023-03-23):
在配合的时候,选择2个面,会弹出一个选择配合的框,想问一下这个选择框里面的约束能增加或者修改吗?

网友:
不能,2023版都没那功能,配合的上下文工具栏在2023版都不能自定义,再说配合propertymanager不香吗,还可以设置详细参数,上下文工具栏仅仅是设置个快捷方式,调参数还得在配合propertymanage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