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米思米这个案例为什么卡爪不设置成距离工件相等

楼主(2023-03-23):
看3D图可以知道,工件距离基准侧卡爪23mm,距离弹簧压紧侧为28mm。为什么这两边的距离不能设置为相等?执行动作时弹簧的压缩量为6mm,这个6mm,跟卡爪行程距离差值5mm又是否有关系?

网友A:
是不是在实际用的过程中,有取放方便的原因?偏一点的话,如果工件有一定的重量,取放的干涉就相对优化了。

网友:
米思米上面的方案学习下思路就好  也不是全都是对的  有几个模型都过约束了的 根本动不起来

网友:
参考模型。不能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实际用的过程中,有取放方便的原因?偏一点的话,如果工件有一定的重量,取放的干涉就相对优化了。

有可能,但是我还没有理清。不过关于这个案例我想到了另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带动两边的线性件的支点不能关于固定支点对称。这个是因为基准侧要作为基准除了需要限制它继续往工件方向走的限位以外还要防止基准侧被压紧侧顶回去。所以基准侧保持自己不被往远离工件方向顶的力一定要大于压紧侧的力。本楼案例中间那里是杠杆原理。要保证力的相对大小,拉动基准侧的线性件的支点就要比拉动压紧侧线性件的支点更靠近固定支点。所以两边线性件支点不能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实际用的过程中,有取放方便的原因?偏一点的话,如果工件有一定的重量,取放的干涉就相对优化了。

之前的发的东西有一个漏洞,作用在工件上的是弹簧力,不是线性件的拉力。这样一来线性件在转动杆上支点位置就又没有限制了。

网友: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