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价格---求助

楼主(2023-03-23):
寻求特氟龙喷涂加工。还有已经氧化的铝件,可以直接喷特氟龙吗?

网友A:
听说价格大概在1600-2000元/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价格大概在1600-2000元/平方。

这么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贵吗?

应该不会吧,不粘锅没见卖的多贵,你找做不粘锅的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不粘锅没见卖的多贵,你找做不粘锅的问问

这个用得少,突然用到,蒙了

网友:
这个我参与过,是按特氟龙镀层材料收费的,例如不粘锅就是比较便宜的特氟龙喷涂颗粒,它按喷涂所用材料重量收费,技术要求一般会有颗粒种类以及厚度;之间差价有4倍以上,所以给不了具体的报价;它原理跟喷塑差不多,先喷砂打粗糙,再喷涂附着,高温定型;所以不可避免会有粉尘颗粒(看供应商实力),所以理论上铝件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