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机推进系统设计请教

楼主(2023-03-23):
钻机的推进系统需要设计链传动,之前看过的实物大概的特征是主动和从动链轮都比较小,行程大概有50米,想问一下长距离的链传动为什么选择比较小的链轮呢,0.8m/s左右的速度算是低速的传动吗

网友A:
链轮大与小的区别,同样一圈转速不一样;

这就涉及到电机的转速,或牙箱的速比, 传输速度不变,链轮大小就要调整

另外,也有可能链轮小与链的啮合长度短,形位公差可以更大,传动更加顺畅

网友B:
什么钻机行程50米?
同样的转矩,链轮越小,链条上产生的拉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钻机行程50米?
同样的转矩,链轮越小,链条上产生的拉力越大!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5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轮大与小的区别,同样一圈转速不一样;

这就涉及到电机的转速,或牙箱的速比, 传输速度不变,链轮大 ...

好的感谢

网友(2023-10-09):
力矩  成本    重量      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