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塑料产品的模具费和产品单价问题

楼主(2023-03-23):
图1中间是实心的,图2是空心的,整体尺寸假设330x330x10mm,壁厚3mm。
不知道这两款的模具费价格差别大吗?产品的单价会差很多吗?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价格有差别,但是可以忽略不计。不需要添加新结构,加工模具图二比图一只要在上下模上多铣几下就行了,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有差别,但是可以忽略不计。不需要添加新结构,加工模具图二比图一只要在上下模上多铣几下就行了,贵不 ...

感谢回复!其实我是想要图1,没想到图1竟然还便宜一点!不过图1用了更多的塑料材料,重量是图2的三倍,这单价会不会也是它的三倍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其实我是想要图1,没想到图1竟然还便宜一点!不过图1用了更多的塑料材料,重量是图2的三倍,这 ...

模具的话,两种模具价格大差不离。如果是你图上的两种注塑产品的话,价格差的就大了,毕竟注塑产品大头就两个,一个是开模费用,一个是产品费用。其中产品费用和用料质量是正相关的。如果其他条件比如材料等等不变的情况下,质量是三倍,产品价格三倍估计差不多。

网友(点评):
真要算上生产节拍的话,上面的肯定要慢一些,也会影响一些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的话,两种模具价格大差不离。如果是你图上的两种注塑产品的话,价格差的就大了,毕竟注塑产品大头就 ...

好的,明白!谢谢!!

网友B:
要做手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手板吗

后续是要做的,不过给谁来做,不是我决定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是要做的,不过给谁来做,不是我决定的呢

图二开模要用热流道,所以模具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感觉图一要加加强筋

网友(点评):
什么情况下要开热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