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自适应打孔问题

楼主(2023-03-23):
有时候在装配体里自适应打孔时投影的草图不是黄色的(自适应投影的草图正常是黄色的)而是紫色带锁的,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变成黄色自适应的草图

楼主:
@陈伯雄,陈老师,请教下,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A:
重新投影。紫色应该是原投影位置已经变化了,不存在的情况下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投影。紫色应该是原投影位置已经变化了,不存在的情况下出现。

看下面的图,这个是22版,投影打固定腰孔加工件的螺纹孔,变黑加带锁的固定约束,这个就是没有自适应成根,我没明白你讲的意思,能说的具体些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下面的图,这个是22版,投影打固定腰孔加工件的螺纹孔,变黑加带锁的固定约束,这个就是没有自适应成根 ...

看下面的图,这个是22版,投影打固定腰孔加工件的螺纹孔,变黑加带锁的固定约束,这个就是没有自适应成根,我没明白你讲的意思,能说的具体些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下面的图,这个是22版,投影打固定腰孔加工件的螺纹孔,变黑加带锁的固定约束,这个就是没有自适应成根 ...

看下面的图,这个是22版,投影打固定腰孔加工件的螺纹孔,变黑加带锁的固定约束,这个就是没有自适应成功,删了重新投影也一样,我没明白你讲的意思,能说的具体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下面的图,这个是22版,投影打固定腰孔加工件的螺纹孔,变黑加带锁的固定约束,这个就是没有自适应成根 ...

自适应投影的线条的本原不在了,投影图找不到投影本体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投影了一个孔,图案就是圆,后来孔没有了或移位了,再打开时图案找不到原投影的孔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