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轮的布置

楼主(2023-03-23):
为了移动一个重800kg的物体,在物体底部装上4个脚轮。脚轮如何布置合理些?

网友:
  物体的长 宽  高

网友:
图片脚轮布置区别讲的很详细,是谁家的手册啊?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点评):
https://www.sugatsune-intl.com/digital-book/no418_cn/index.html

网友:
根据底架承重来分布
如果底架结实,可以均匀分布四个角。
如果底架不结实,则在重物放置区正下方的四个角布置。
另外还有个万向轮和定向轮的排布要合理,要根据小车是拉动还是拖动来确定前后。
至于轮子的载荷,四个轮子,按三个轮子算载荷,八个轮子按六个轮子算载荷。因为地面不平,总会有一部分轮子不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