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变位系数怎么选

楼主(2023-03-23):
请问各位大神怎么选变位齿轮的变位系数啊?能不能取个例子加解释说明

网友A:
好像是为了中心距吧,有次人家一个变位齿坏了,要做,我测不出来,直接两个一起换了。

楼主(2023-06-25):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为了中心距吧,有次人家一个变位齿坏了,要做,我测不出来,直接两个一起换了。

那中心距怎么确定

网友(点评):
人家的变位不好测,怕有问题,新做两个,变位系数自己定呀。

网友:
可以买一本机械设计手册看看,里面有讲解原理也有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