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方程式中修改全局变量导致软件直接崩溃

楼主(2023-03-23):
如题怎么解决,比如原本全局变量中l为6900改为9000软件就直接崩溃(同区间内的尺寸任意更改没问题,一旦牵扯跨区间,要进行压缩一些特征,解除压缩一些特征,他就直接崩溃)而且cpu占有率也才百分之10,不存在cpu硬件更不上的问题,会是操作系统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方程式中的语法也没有问题,以前没有加很多东西的时候也能正常运行就是偶尔崩溃,求大佬帮忙

网友:
放别的机器上试试,如果别的机器上正常,那就尝试把VC++和.net framework删除后重装(SW安装包自带的,一般在prereqs目录,
对应多个版本,都要重装)

楼主:
|2011ayoon发表于 03-24 08:12放别的机器上试试,如果别的机器上正常,那就尝试把VC++和.net framework删除后重装(SW安装包自带的,一般在prereqs目录,

对应多个版本,都要重装)
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
CPU使用率限制解除没有?

楼主:
|资深菜鸟发表于 03-24 13:15CPU使用率限制解除没有?
这个怎么接触

网友(点评):
具体方法我忘了,要改注册表,百度上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