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理解IT对么?请问

楼主(2023-03-24):
1)        一方面限制于人们测量能力,一方面客观上不需要无限精度,人们根据实际需求做了允许的误差范围,(对于这种误差范围)欧洲还有ISO标准。
2)        那么人们根据标准行事,标准大家应该多理解,类似法律和道德,不能偏离标准。公认的精度范围就是公差,成文后就是标准。
3)        允许的误差范围(或者说精度要求)有哪些?显然是设计时,人们就考虑好,包括每个零件的尺寸要求(这叫尺寸精度,对应尺寸公差标准),每个零件的相对位置应该如何控制(这叫形位误差,对应形位公差标准)。设计阶段的误差,依靠制造阶段的误差来保证,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分别对应加工表面质量公差和装配公差。

这么理解IT对么?请问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文章说公差的出现是因为战争,能有效批量制作武器,

网友(点评):
是的!最初源于武器,后来推广到全行业了。

网友:
互换性的概念来自于武器的维修

网友:
完全错误,你做一个零件会需要公差吗。
是要加工大量零件,这些零件还需要安装到其它零件,而且零件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安装,所以才需要公差,以保证互换性。
记住是加工大量零件,才有使用公差的意义。

网友:
零件的互换性、通用性逼着人们有了公差标准要求,有了公差,才有各行业的标准去配套零部件的安装,降低了很多配套标准件的成本,具有横向的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