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马达 伺服电机+减速机 哪一个更好?

楼主(2023-03-24):
做回转台,DD马达 伺服电机+减速机 哪一个更好?

网友A:
要刚性,要稳定要精度就选减速机,涡轮涡杆减速机。高精度,有自锁,运行平稳。想省钱就选DD马达,轻载,就选 DD马达,DD马达所谓的精度,一般都是吹的,理论的,分割器不错,可以用,便宜,

网友(点评):
反话说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刚性,要稳定要精度就选减速机,涡轮涡杆减速机。高精度,有自锁,运行平稳。想省钱就选DD马达,轻载,就 ...

就这两个系统刚性而言不应该是直驱电机的刚性更好吗

网友(点评):
涡轮涡杆有自锁性,这个钢性是电器的玩意能比,

网友:
这个没有可比性吧。选型合适,都可以满足要求。看你的分度要求和成本要求了。刚性载荷等,提前计算好,按着选型,都没问题。
使用DD马达,配上光栅,要分的细一些,也容易做到,但是采购成本高,光栅安装和使用环境也很讲究。
使用减速机,成本比较低,齿隙造成的误差可不小。得看你能否接受了。尤其是转盘的半径越大,要求的中间驱动部件的角度误差越小。

网友:
主要还要看你的实际需求,你还不如直接说你想怎么用,大家帮你看看哪个更合适,转动惯量,加速度时间,转矩,定位精度,这些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
DD马达贵

网友:
米思米,怡和达上有标准凸轮分割器,各项参数都有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们公司自己有研发DD马达;
以下是对你的建议:1、凸轮分割器+调速电机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2、DD马达成本、精度、速度都是最高的;
3、伺服电机+减速机或者中空旋转平台介于DD马达和分割器之间
具体要看你们的精度和速度需求

网友:
我们公司专业做减速机的,可以互相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