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截面积的矩管和C型钢哪个强度更高

楼主(2023-03-24):
             求教大佬,用于薄壁不锈钢水箱的内部拉筋,横、纵、垂直三个方向都有,采用不锈钢矩管50*25*2.5或C型钢(不是标准的C型钢,或者可以叫U型钢,跟槽钢形状差不多,只不过短边和长边是一样厚的,长边80*短边22*厚3)哪种强度更高?算了下,两者截面积是基本一样的

网友:
看你的需要了。如果两种都能满足,选用矩形管,好加工处理。如果载荷偏大,矩形管很勉强,选用C型钢。
承载方向要明确。矩形管,用50承载,c型钢用80承载。80的承载比50的好。前提是不要有其他的侧向力和扭矩传递给此处。

楼主:
结构小白,只是个产品用户,做一个6米高的水箱,因为水箱壁比较薄,水箱也比较大8*9米的,内部需要拉筋,这个材料就是做拉筋用的,三个方向都有,垂直,横纵,承载力感觉很难分析

网友:
拉筋感觉用C型钢好,不藏东西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小白,只是个产品用户,做一个6米高的水箱,因为水箱壁比较薄,水箱也比较大8*9米的,内部需要拉筋,这 ...

这么大的水箱咋运输,到客户那边制作?

楼主:
现场制作,懂结构力学的大神帮忙看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制作,懂结构力学的大神帮忙看下啊

应该是u形钢度高(因为高度有80)。你可以找个公式算一下抗弯截面系数。

另外,开口的抗扭能力弱,确认你不关心这个

网友A:
你这是受拉的杆件,只要考虑截面面积大小和工艺性

楼主:
谢谢,是的,主要还是受拉,截面面积大小是决定因素?,工艺性是什么意思?是形状对工艺的影响吗,象4楼所说的方管封闭可能内部会有死水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主要还是受拉,截面面积大小是决定因素?,工艺性是什么意思?是形状对工艺的影响吗,象4楼所 ...

对,有空腔也是工艺上要考虑的。比如壁厚,形状对焊接的影响等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打开机械设计手册 每一种钢材 都有截面抗弯系数  哪个大哪个小  一眼就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受拉的杆件,只要考虑截面面积大小和工艺性

你确定是收拉?不是弯曲?应该是弯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收拉?不是弯曲?应该是弯曲。

自重引起的弯矩是有的。他这个中间该设计好多支撑点的

网友:
手册里有这类载荷的章节,一个面承载的家,找找吧!

楼主:
内部拉筋呈网格状的分布,象做建筑的满堂架差不多,有弯曲力吗,我也感觉是水压引起的向外拉力啊

网友:
不妨把为啥要设计成长方体告诉大家,你设计的壁厚?让大家批判批判

楼主:
我这边是用户,由厂家设计,这个是非标设备,查不到标准啊

网友:
一般设计成长方体就是找骂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制作,懂结构力学的大神帮忙看下啊

图呢?什么也没有

网友:
使用SOLIDWORKS受力分析,水箱内部各承载面施加压力,对比一下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