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IT、Ra和Rz的理解对么?

楼主(2023-03-24):
1)零件的互换性、通用性逼着人们有了公差标准要求,有了公差,才有各行业的标准去配套零部件的安装,降低了很多配套标准件的成本,具有横向的社会效益。
2)按阶段,公差分四种,两种设计公差,两种制造公差。设计公差,人们就考虑好,包括每个零件的尺寸要求(这叫尺寸精度,对应尺寸公差标准),每个零件的相对位置应该如何控制(这叫形位误差,对应形位公差标准)。制造误差包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分别对应加工表面质量公差和装配公差。
3)公差=|最大极限尺寸 - 最小极限尺寸|=上偏差-下偏差的绝对值。因此制造时,目标尺寸=设计尺寸+公差*0.616。为何不是0.5,是基于加工余量的考虑。
4)IT数字,数字不是真实公差,而是等级,但和真实公差一样,数字越小,要求越严;
5)IT关联密切是是RaIT关系到装配(也就是零件的互换性和通用性),Ra关系到零件装配的密封性,Ra数字,数字是真实粗糙度,单位是微米。Rz数字,数字是相对值,不过和Ra是一一映射的(不是正比例)。
6)
请问,上述ITRaRz的理解对么?请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
Ra和Rz,Ry 是有区别的, 前者一般通用要求使用包括要求不高的密封和滑动配合;后者对相对运动磨擦系数要求比较高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