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里的螺纹线被放大到巨大,咋办?

楼主(2023-03-24):
比如下图中的这个,感觉被放大了上千倍!!!
这种情况下咋消除?

补充内容 (2023-5-5 11:09):
已经解决,方式是改一下显示样式,比如改为“线框图”,再改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到零件里把螺纹大小改一下,比如m4改成m3,再回到图里一般就没这样了,然后再改回来。

网友:
做的时候隐藏螺纹线或刷新

网友:
遇到很多次了,一直没找到解决方法,感谢楼上给出的答案

网友(2023-06-17):
做的时候隐藏螺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