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弹簧片求助

楼主(2023-03-24):
制作如图弹簧片,钣金供应商没做过,做板簧的供应商又要求量大。材料为65Mn,钣金供应商帮忙打样,一折就断了。
求助:
1、是否如网上说弹簧钢淬火加回火后才有弹性
2、是不是可以买没有热处理的原料进行折弯,折弯后在进行热处理

3、是否存在其他方法加工此产品

4、深圳地区有能加工的请联系,量不大但是愿意花老板的钱

网友A:
弹簧钢淬火加回火后,应该问题不大,降低硬度,提高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钢淬火加回火后,应该问题不大,降低硬度,提高塑性,

让钣金厂买淬火回火的料加工吗

网友(点评):
做样品,用现在的料试试,用火枪吹吹,吹的红通通的,反复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有高频淬火的机子最好,

网友B:
你这也不像弹簧件啊,这么小的折弯半径,不断才怪

网友:
65Mn,钣金做成这样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也不像弹簧件啊,这么小的折弯半径,不断才怪

不是专业做弹簧哈别见笑,只知道要的外形是这样,至于折弯半径,只要能做该多少就多少

楼主:
问过卖65Mn的供应商了,给的方案。直接用65Mn软料折弯,折出形状以后淬火加中温回火得到弹性。有做过这方面的大佬帮忙看看可行吗

网友:
软料折弯;不影响装配的R角折大一点;然后去热处理。方案可以。然后先去咨询一下热处理厂;热处理是关键。

网友C:
你这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数据,谁敢做?
就算是用铁片弯一个,也不可能一折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没有任何可以量化的数据,谁敢做?
就算是用铁片弯一个,也不可能一折就断了!

这。。。图纸都明明白白上传了呀,而且65Mn硬料就是一折就断啊,铁片算软料了,肯定不会一折就断呀

网友:
有专做弹簧片,需要找这些人来做,弹簧片不是钣金就能完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纸都明明白白上传了呀,而且65Mn硬料就是一折就断啊,铁片算软料了,肯定不会一折就断呀

你这图纸上就是个钣金件,哪里能看出来有弹性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