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结构仿真真的痛苦!

楼主(2023-03-24):
在公司有空就学学仿真,感觉挺好,就是每碰到个问题就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 一个问题要查询好几个小时解决,头都要裂开了

补充内容 (2023-3-28 17:03):
最后采用反向施加加速度到指定速度后再施加反向的加速度冲击,目前的理解来看,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后续有进一步了解的话再改进吧。

网友A:
举两个你没解决的问题看看。。

网友:
羡慕还有时间学习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你一样,不过我自学的流体CFD,不过也挺好玩的,如果有闲,公司还愿意报销,可以去参加相关培训,官方的
...

老哥 哪里官方培训的,推荐下

网友:
都是这样的,大神也这样,有些查几年没搞懂

网友(点评):
春哥难得正经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两个你没解决的问题看看。。

用的Hypermesh 和自带的Optistruct ,给仿真对象施加瞬态的冲击,但是想要模拟实际测试的情况,也就是施加初速度后 施加加速度的冲击,最后速度为0.
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施加这个初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Hypermesh 和自带的Optistruct ,给仿真对象施加瞬态的冲击,但是想要模拟实际测试的情况,也就是施 ...

1,百度相关的教程。一般是初始状态里面直接给初速度。如果你冲击的话,后面的不用你管了。我现在也不用hm.细节:先让碰撞的距离足够小,这样节省大量时间。网格越粗越均匀好,这样你可以几分钟就非常检查错误。
2,个人不推荐hypermseh+optistruct...你可以尝试用anays,或者ABAQ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百度相关的教程。一般是初始状态里面直接给初速度。如果你冲击的话,后面的不用你管了。我现在也不用h ...

OTZ 就是这个初始状态难倒我了,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公众号上海安世亚太,有线下公开课,在上海,课程看公众号每个月都会有课程表
还有中管院的培训班 ...
安世亚太天天给我推销课,一个疗程几千块,全套下来几十万。实惠点,买本书网上找点视频,能够辅助设计的就可以了,或者公司有资源可以让公司统一找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