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的双边密封

楼主(2023-03-24):
老板让我照着别人国外的专利做一个简单的开闭真空门,门上是用的双O型密封圈,上下都有,用来做真空密封,问题是我找不到相关的沟槽信息,也不知道这个密封效果比起普通的沟槽加平面是否更好,还有这个密封圈上面的部分会不会掉,它上下都装有密封圈,变形量什么的也看不到,求求各位大佬给我解惑

下边

下边

效果图

效果图

沟槽样式

沟槽样式

专利图

专利图

网友A:
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参照标准密封圈沟槽的深度来设计,沟槽也完全可以设计成矩形,只不过宽度要窄的多而已

网友B:
这种沟槽设计,是为了不让O型圈掉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沟槽设计,是为了不让O型圈掉出来么?

是的    它是上下开合,但是专利图上没有预留的挤压间隙,就很懵,想知道这种沟槽的设计参数要怎么定,能不能这样子密封

楼主:
我也在考虑用不用燕尾槽,但是专利图上的图示是圆形的卡槽,类似于Ω的样子,而且上下都靠密封圈的挤压,完全不知道挤压过程是什么样

网友(点评):
有的专利其实就是为了报专利需要的,你可以看看他的专利要求是不是对槽行做了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完全可以参照标准密封圈沟槽的深度来设计,沟槽也完全可以设计成矩形,只不过宽度要窄的多而已

主要不知道双边密封的受力情况好不好,查资料都没人用过,我跟老板商量能不能做成单边沟槽或者单边燕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不知道双边密封的受力情况好不好,查资料都没人用过,我跟老板商量能不能做成单边沟槽或者单边燕尾

似乎没必要,类似窄槽密封圈实际中很多场合都存在,主要问题是压缩量相对过大,影响密封圈使用寿命,但毕竟密封圈不是很贵,一般密封部位也不会经常拆装,很多场合因为尺寸限制,很难完全按照标准去设计密封槽
这个专利图的问题是没法加工,实际装配时可能密封圈很难装进去,密封圈其实硬度还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