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轴

楼主(2023-03-25):
断轴,见图。
这是大货一直在出的。一新供应商也想进来,就送样来测试,结果只有几小时就这样了。供应商说他的轴肯定没问题,也不想同他理论。手机图片,45钢的。各位看一下,是不是很明显,

网友A:
淬火硬度过高,没有调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硬度过高,没有调制?

肯定不是调质的。目视夹渣,裂纹,估计就是市场上的正火态,大概率是带状组织。深色暗斑估计是加工过程中润滑液通过过裂隙渗入。

网友:
有没有大侠截图说明一下,很好奇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
晶粒粗大,,,,

楼主:
不出所料又断了,3小时。

网友:
很有意思的案例。能有人从形貌的特点判断分析一下么?例如下面的问题。

1,是弯曲断裂? 看起来不大像扭转?
2,是大负载断裂?裂纹区很少?
3,看不懂这个图片,为什么左下区域是光滑的?---是没弯曲断裂切开吗?还是起始一边?
4,左下是是材料起始一边?
5,单向的?弯曲?

6,为什么判断为材料问题,而不是严重的设计缺陷(负载过大或者严重的应力集中)?

网友(点评):
出了几千上万台的货,设计缺陷早就出现了。脆性断裂。

网友B:
轴承608Z,轴直径只有8mm,是在轴承面断裂的吗?脆性断裂?具体什么工况,工作中有外力存在吗?如果一直是在同一个位置断裂,是否是应力循环作用导致?

网友(点评):
循环负载,脆性断裂。材料没有按要求调质处理,现象比较典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承608Z,轴直径只有8mm,是在轴承面断裂的吗?脆性断裂?具体什么工况,工作中有外力存在吗?如果一直是 ...

有处理的零件回来都没做抽检吗

网友:
见过这样的东西,输出轴是8的,
电机输出轴,前端洗扁位是顶螺丝的平面
断在了平面的根部。
既然有几千台的前后批输出,
那么大概率是轴的问题
顺着这个方向继续查下去

网友:
这个应该做扭曲实验,最好检查一下金相

网友:
没有循环应力留下的痕迹呀,看着全都是瞬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调质的。目视夹渣,裂纹,估计就是市场上的正火态,大概率是带状组织。深色暗斑估计是加工过程中 ...

也就是说,没有调质,那断裂是正常的,要是也没淬火,那就不会断,大不了弯曲喽

网友:
轴的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