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钣金展开问题请教

楼主(2023-03-25):
如图,夹角大的时候就报错,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一下?

网友:
我拉到170°都没问题,你钣金画的步骤可能有问题,直接用基体钣金拉出来就好了。

网友A:
根据实际,用简单的计算就能展开,而且准确。以我这些年的钣金放样经历,通常不依赖SOLIDWORKS,纯理论的有些东西遇到实际情况,往往存在较大偏差。

网友:
全尖角的玩意你告诉我这是钣金件,当我不识数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用简单的计算就能展开,而且准确。以我这些年的钣金放样经历,通常不依赖SOLIDWORKS,纯理论的有 ...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你自己设计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