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草图几何定义问题

楼主(2023-03-25):
今天突然出现了这个问题,就这两根线不能和其它的添加几何约束,都是直接用矩形画出来的,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从我的角度看,那几条线根本不在一个平面上,添加才符合逻辑嘛。
又或者你截图的角度不合适,无法让别人看出究竟是哪两条线。但有一条道理可以确定无误,软件绝对没毛病。

网友:
很少有让草图和另一个不平行的草图去发生关系。。。。。
而且,你这逻辑,也确实需要再想想,让软件直接不知道杂办了。

网友:
线与线不行,可以尝试用线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