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S js K k M N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有关怎么理解

楼主(2023-03-26):
笔者在哈工大的视频看到的这个图,JS js K k M N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有关怎么理解?
JS js关于零线对称,那JS和js的基本偏差可以通过标准公差*0.5,分别给正负号得出来。JS js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有关,很好理解。那K k M N有关又是如何得出来的结论。

网友:
仔细看下互换性及技术测量这本书,里面有详细讲解

网友A:
我个人理解。K M N/k m n之类的只是指定偏差的位置,而标准公差则定义了偏差的大小。如p6,表明偏差位置在孔上比公差尺寸略大偏于松配合的位置,而其大小则由标准公差等级IT6决定。

网友B:
难道不是机械专业的吗,互换性原理这不是基础课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理解。K M N/k m n之类的只是指定偏差的位置,而标准公差则定义了偏差的大小。如p6,表明偏差位置在 ...

老哥你这个是标准公差与基本偏差的常规用法,基本偏差定位置(某极限偏差),标准公差定大小。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原则上没关系的,只是需要组合使用它们来实现公差的完整确定。但是主楼PPT图上说的是那几个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有关,那就应该不是组合使用的事情了,而是它们的值之间满足一些运算规则或者选用规则,我想知道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机械专业的吗,互换性原理这不是基础课程吗

所以老哥你表达的意思是针对基础课程表不能发问吗?我现在是买了书还没到,等书到了可能里面会有完整解析。目前我学到的知识只能解析JS js。想知道的不是基本公差与标准公差的组合使用确定完整公差的事。想知道的事既然主图说那几个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有关,那主图上那几个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的数值运算上就可能满足一定的规律。或者说主图的表述不完整,不是那几个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有关, 而是那几个基本偏差与标准公差所属的等级有关。毕竟那几个基本偏差是中间裂开的。标准公差所属等级不同时,那几个基本偏差的值不一样。针对后一种说法,公差等级是公差等级,标准公差是标准公差,两个概念不完全等同。如果是主图错了,我在哔哩哔哩看得,也没人弹幕指出来,这就很奇怪。

网友:
基本公差确定位置,  标准公差确定大小,

网友C:
那什么k,m有两条,看公差等级选哪条,所以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什么k,m有两条,看公差等级选哪条,所以有关

这个我想到了,但标注公差是标准公差,公差等级是公差等级,两者不完全相同。做课程PPT应该尽量准确,起码应该说那几个基本偏差与选用的标准公差的所属等级有关,而不是说跟标准公差有关,这就会引起歧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你这个是标准公差与基本偏差的常规用法,基本偏差定位置(某极限偏差),标准公差定大小。基本偏差与 ...

对不住了,兄弟。我不应该乱回答您的问题的。莫怪莫怪!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老哥你表达的意思是针对基础课程表不能发问吗?我现在是买了书还没到,等书到了可能里面会有完整解析 ...

书到了,书里写的是除那几个之外与公差等级无关,但是一楼视频截图里的是跟标准公差无关。两个概念不一样,硬是要说也应该是与标准公差所述等级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住了,兄弟。我不应该乱回答您的问题的。莫怪莫怪!

破案了,是视频课件的不严谨。互换性测量的书里写的是除那几个之外与公差等级无关,但是视频可见里写的是与标准公差无关。两个概念不完全一致,硬要说也应该是与标准公差所属等级有无关这样的说法。这个视频本身也还有很多问题,例如之前介绍JS J的时候讲话的顺序是JS关于零线对称,J关于零线近似对称,所以两个在28基本偏差图里面画一起了,并且JS有取代J的趋势。
问题在于完全对称与近似对称不足以作画在一起的理由,完全可以跟其它基本偏差一样直接画两条差不多的一侧虚线公差带,画在一起的理由应该是J有被JS取而代之的趋势。讲话顺序应该调整为JS关于零线对称,J关于两线近似对称,JS有取代J的趋势,所以画在一起了。这一个顺序才是对的。
我不是为了反驳而反驳呀,而是听课的过程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讲话顺序有错误,自然就会造成理解卡壳。虽然缓一下能反应过来,但是毕竟跟课件不一样,要作为基层理论使用的话,信心不足,那就需要寻找第三方求证,所以就到这里来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