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啮合摆线齿轮转子

楼主(2023-03-27):
新人求助,最近在看这个内啮合摆线转子,如图

想请教两个问题:

  • 这个轮廓线在CAD中怎么画呢,我之前尝试过用excel用摆线参数方程计算坐标点,然后手动连接这些坐标,但是细节上感觉差点。
  • 这个转子有没有相关标准呢,比如规定的齿数,偏心距,高度这些,网上只搜到两篇论文,但是我看淘宝买这个的感觉是有相关标准的。

还请大佬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用EXCEL的方法很好啊,觉得精度不够,点就密一点啊。

网友A:
我这公司就是做这个的,可以去看看这片论文写的很详细  摆线转子式齿轮泵的设计毛华永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公司就是做这个的,可以去看看这片论文写的很详细  摆线转子式齿轮泵的设计毛华永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