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焊接为何对铝热反应情有独钟?

楼主(2023-03-27):
铝热反应在轨道焊接等高温户外作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请问,
1)        除了轨道焊接,铝热反应还用于哪些场合?
2)        轨道焊接对铝热反应情有独钟,除了方便野外作业以外,阳极保护是也是重要原因?
3)        乙炔-氧熔焊等焊接方法为何不能用于轨道焊接?因为焊件质量不好控制么?

网友:
气压焊一次性投资小,无需大功率电源,焊接时间短,焊接质量好,缺点是在焊接时对接头断面的处理要求十分严格,并且在焊接时需要钢轨有一定的纵向移动,因此对超长钢轨的焊接有一定难度,特别是无法进行跨区间无缝线路的线上焊接。铝热焊的焊接方法较为简单,对操作人员的要求相对较低,焊接时间短,可在钢轨固定的情况下进行焊接,但焊接质量不如接触焊和气压焊。
气压焊,这种焊接方法主要是利用乙炔气体和氧气反应产生热量进行钢轨的焊接,和闪光焊一样,当钢轨加热到塑性状态时,在预施的压力作用下,将两股钢轨挤压在一起,从而把钢轨焊接起来。这种方法一般适用于室外工地,由于受外界环境的干扰,焊接质量远不如闪光接触焊,通常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采用这种焊接方法。优点就是方便,适合室外作业。

网友(点评):
还有一种接触焊,焊机比较复杂,焊接质量好,适合工厂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