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座上开槽,有什么作用吗?

楼主(2023-03-27):
请教一下:这个导轨座一侧开了个槽,具体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为了更方便的装配吧

网友:
哪位大佬能详细的讲讲缘由么?

网友:
和清跟装配应该都没啥关系,是不是为了排导轨上的油污

网友:
固定块安装位,让导轨更贴紧加工好的高精度靠肩位。

网友:
楔形条安装座,起校正作用

网友:
装压紧块,导轨本身直线度和平行度要安装基准面。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这个导轨画的大了,忽略了原本槽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楔形条安装座,安装楔形固定条,起到校正第一根导轨作用

网友:
右侧基准,左侧楔块压紧调节

楼主:
大伙说的都是对的,不过这个模型似乎并未用楔块,见左侧红框处,有一排螺纹孔,压紧导轨的。这种情况下留这个槽,不清楚是什么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这个导轨画的大了,忽略了原本槽的作用,实际上就是一个楔形条安装座,安装楔形固定条 ...

感谢详细的回复。这个模型一侧有一排螺纹孔,压紧导轨。这种情况下,留这么个槽不清楚是什么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伙说的都是对的,不过这个模型似乎并未用楔块,见左侧红框处,有一排螺纹孔,压紧导轨的。这种情况下留这 ...

那不就是开个槽,让螺丝露出来

网友:
仔细看左侧面,有牙孔,牙孔是装螺钉,使螺钉压紧导轨靠住右侧基准面的。左边的那个槽就是为了打螺钉孔及安装螺钉的。

网友:
减少接触面

网友:
减少接触面积,平面度不了,导轨更好贴在导轨面上

网友:
减少导轨底面加工面积

网友:
就是顶紧导轨的 螺丝比较大 中间还可以垫一个小块 跟斜面块比起来整体宽度小结构紧凑一点。。

网友:
1.从左右两侧看,这个导轨安装的凸肩高度比较浅。
2.该导轨是通过左边侧面的顶丝锁紧的。
3.不开底部槽,顶丝会破面或是用的顶丝很小易滑牙。

网友:
导轨下侧的定位侧很窄,为了让螺钉顶丝的面尽量大的顶到侧面,而又不和导轨安装底面干涉,开了一个避位槽,避免螺丝干涉,让螺钉中心能顶住导轨侧面中心

wrn
这个解释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