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种常闭卡爪为什么能夹紧?

楼主(2023-03-27):
如图所示结构,卡爪是常态闭合的,工作时通过上部的下压顶动卡爪中间的支座,弹簧只提供工作后向上复位的力。卡爪左右两侧又没有其它弹簧,那是如何保证能夹紧工件的。通过3D图查询可知常闭状态下卡爪最近端间距为1mm。工件本身的被夹持的部分间距也为1mm,刚好相等,这能夹得住吗,给人的感觉就像卡爪只是单纯搭上去一样。
目前自己有两种想法,第一种,实际出图时给卡爪正公差,让卡爪最近端的距离小于工件被夹持部份的1mm,这样看起来就很夹得住。
                                第二种,上方弹簧的预压缩量产生的弹力部份通过(两卡爪中间的活动支座+两卡爪各自绕其转动的铰链销+两卡爪构成的杠杆)传递到接触面进而摩擦卡紧。
这两种想法有对的吗?如果都不对,麻烦说说正解,谢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楼主:
如果上述两个想法都对的话,是否可以结合使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卡爪表面实际会贴一层保护层,这样你说的卡爪间隙就不存在了,一般来讲应该是避免卡爪直接和工件接触的,防止卡爪损伤工件表面

网友B:
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加紧不是依据力学吗,不是依据计算吗,不是依据公式推导吗,什么时候变成了我感觉,我以为,我认为。你学时不到时,以上那些自我全是屁。

网友C:
这夹爪表面不贴一层防护泡棉橡胶之类的,这样不是更好,除非你夹持的物体特别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加紧不是依据力学吗,不是依据计算吗,不是依据公式推导吗,什么时候变成了我感觉,我以 ...

          首先,我第二种想法就是从力学角度出发的想法。          其二,你要有压力来产生摩擦力,压力的形成起码表面要有形变,像是如果直接用手指气缸来夹的时候,是要求手指气缸张开时两卡爪距离大于工件被夹持的部分,手指气缸夹紧时(注:此时工件不存在),两卡爪距离小于工件被夹持的部分。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个手指气缸的行程才算是能用的。其中第二个条件的小于,本质就是要保证接触的地方能产生细微形变,这样才有压力,进而才有摩擦力。一楼案例中,两卡爪距离1mm,工件被夹持部份为1mm。这两个尺寸直接相等了,无法产生细微形变。那接触面就没有压力,接触面没有压力就没有摩擦力,也就无法实现夹紧。
          我说的感觉只是搭上去意思就是它没有产生细微型形变的基础。然后第一个想法给正公差,就是为了让有产生形变的基础。第二个想法的话,要有能产生形变的基础,那两卡爪自然状态下应该是下方相对靠近,上方相对远离(就是两卡抓各自稍微绕铰链销有一个偏转角度)。
          你发言之前有看懂我通俗描述的语言背后的物理意义是什么吗?
          礼仪这种东西是相对的,我发问并没与不礼貌,我建议你也礼貌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卡爪表面实际会贴一层保护层,这样你说的卡爪间隙就不存在了,一般来讲应该是避免卡爪直接和工 ...

贴一层是常规方法,夹肯定能夹这点我清楚。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再两卡爪距离跟被夹持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是否能夹紧(也就是表面贴了东西之后,如果新贴的这一层两边距离还是1mm的话,能否夹紧)。理论上,距离相等的话,没有产生细微形变的基础,那就没有压力,也就没哟摩擦力。但实际上它3D图又是这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夹爪表面不贴一层防护泡棉橡胶之类的,这样不是更好,除非你夹持的物体特别重

贴东西知道的。夹肯定能夹这点我清楚。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再两卡爪距离跟被夹持部距离相等的情况下,是否能夹紧(也就是表面贴了东西之后,如果新贴的这一层两边距离还是1mm的话,能否夹紧)。理论上,距离相等的话,没有产生细微形变的基础,那就没有压力,也就没哟摩擦力。但实际上它3D图又是这么画的。。。

网友:
当弹簧推着中间导杆向上时,如果下边没有被夹物体,夹爪会聚合到间隙为零。三维中设置夹爪间距1MM,恰好等于工件厚度,只是表明了一个位置而已。

网友B:
你连个简图都不画,连运动和受力分析都没有,更别说列方程了,那请问你是在做什么设计,你究竟在干什么。
受力图就不画了,别告诉我你没学过理论力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连个简图都不画,连运动和受力分析都没有,更别说列方程了,那请问你是在做什么设计,你究竟在干什么。
...

中间提升的销子应该在槽里,不是铰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个简图都不画,连运动和受力分析都没有,更别说列方程了,那请问你是在做什么设计,你究竟在干什么。
...

你没发现你自己画的图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吗?我非得作图表述?语言描述够清楚就行了。而且你这个图也是要保证两卡爪接触面距离小于被加被夹持部份距离的,如果不保证这点,距离直接相等就没有细微形变的空间,直接就没有产生压力的条件,摩擦力自然也没有了。压力来自于接触面的细微形变,这是最简单的物理常识,别告诉我你连最简单的物理常识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个简图都不画,连运动和受力分析都没有,更别说列方程了,那请问你是在做什么设计,你究竟在干什么。
...

第二种,上方弹簧的预压缩量产生的弹力部份通过(两卡爪中间的活动支座+两卡爪各自绕其转动的铰链销+两卡爪构成的杠杆)传递到接触面进而摩擦卡紧。
直接一句话说明白的东西,还搁这画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个简图都不画,连运动和受力分析都没有,更别说列方程了,那请问你是在做什么设计,你究竟在干什么。
...

其实我一开始的提问可以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力来自哪里,第二是个是力是否有作用条件。力来自哪里对应的是主楼第二个想法,跟你画图的是一样的,只是我用语言描述而已。然后力的作用条件则是得有挤压才有压力,对应的是主楼的第一个想法。
怎么说,明明可以心平气和的讨论的问题,你非得趾高气昂,但是为你趾高气昂做基础的摆出来的知识我一楼就已经说了,这样趾高气昂的根基又没了。

网友:
应该是弹簧的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