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合金硬度

楼主(2023-03-27):
7075铝合金如何处理能提高硬度,能到多少呢?

网友:
硬质氧化吧,表面硬度能接近金钢石,一般现在高档刀具,比如加工钛合金的,加工HRC65度的材料,都是涂的氧化铝。硬度接近金钢石,一般以金刚石硬度为10,氧化铝为9,
硬度超级高,

网友:
感觉楼主南辕北辙了,尽量还是说原始需求,这样社友好能出谋划策;
因为母材没有硬度,谈表面那点硬度意义不大。

网友:
7075主要是提高屈服强度,一般要求大于530MPA,工艺有T6等,固溶+时效,其中,固溶转移时间很关键,要小于8秒。

网友:
硬质氧化表面硬度确实高,但感觉和7075硬度不搭边,这种工艺,更像是表面镀一层陶瓷(金属陶瓷)。。。7075加强的热处理就只有T6处理,硬度提高有限。

网友:
橡胶包一层铁皮

网友:
基体T6就那样了,基本没有太大提升空间;如果只考虑表面常用的硬质阳极氧化,再硬一点瓷质阳极氧化,但是硬质阳极氧化一般的铝合金表面处理厂都能做,瓷质的话价格贵做的少一般用在军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