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倒角是否需要尺寸链

楼主(2023-03-27):
某ht250盖板,需分粗精磨和上加工中心,孔标注倒角1±0.1左右,倒角在精磨前进行。为了保证倒角的公差,在精磨前需要保证1.3±0.06的公差,是否有必要?还是需要图纸放宽尺寸呢?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改不改图,是设计考虑的。能不能和设计员讲通暂时不说。
现在从工艺员的角度,你的考虑是正确的。这时候肯定要收紧倒角的公差,磨削后,倒角公差才能落尽图纸的要求。这里你的加工余量是0.26到0.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不改图,是设计考虑的。能不能和设计员讲通暂时不说。
现在从工艺员的角度,你的考虑是正确的。这时候肯 ...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一个倒角只是为了导向和清毛刺的作用,而不需要考虑公差,最多就是考虑一下留的余量0.3,公差就随便给个±0.1或者0.2了。所以有时候就很纠结是不是自己太过于较真了。

网友(点评):
设计只要认为这样是可以的,那就不用管

网友B:
直接问设计,不必替他擦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问设计,不必替他擦屁股

设计也是甩锅高手。。你问他,直接给你来一句,我只要结果,结果正确即可,至于你用哪种工艺,倒角什么时候倒,我不关心,我只关心结果。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做过工艺,也做过设计。

网友:
倒角一般没给过公差,除非用于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一个倒角只是为了导向和清毛刺的作用,而不需要考虑公差,最多就是考虑一下留的余量0.3 ...

如果那个公差没用,干嘛要标注?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
不出事则已,出了事就是你背锅。
工艺员就是要实现图纸的要求。
你说对吧?

楼主:
|初次登录发表于 03-28 08:27直接问设计,不必替他擦屁股
这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不过一般不喜欢与设计沟通

楼主:
|wryp发表于 03-28 08:45
如果那个公差没用,干嘛要标注?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
不出事则已,出了事就是你背锅。
工艺员就是要实现图纸的要求。
你说对吧?

是这样子的,但是为了实现图纸要求很多地方都觉得很没必要的,纯粹是浪费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3-28 08:30
设计也是甩锅高手。。你问他,直接给你来一句,我只要结果,结果正确即可,至于你用哪种工艺,倒角什么时候倒,我不关心,我只关心结果。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做过工艺,也做过设计。

为了一个没啥必要的结果,浪费太多的成本是否有必要呢

网友(点评):
没有必要。但如果出问题了,你工艺要做好背锅的心理准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一个没啥必要的结果,浪费太多的成本是否有必要呢

质量体系没学过的人都这样以为。
其实这个体系很严密。说法律都不为过。
在小企业确实没人管,还没吃过亏,吃点小亏也觉得无所谓。
大家都你糊弄我,我虎弄你,也挺好

楼主:
|wryp发表于 03-28 09:27
质量体系没学过的人都这样以为。
其实这个体系很严密。说法律都不为过。
在小企业确实没人管,还没吃过亏,吃点小亏也觉得无所谓。
大家都你糊弄我,我虎弄你,也挺好

对于质量体系确实不太了解。在这确实是糊弄人吧,把客户忽悠过去就好了

楼主:
|青衫如故丶发表于 03-28 09:07为了一个没啥必要的结果,浪费太多的成本是否有必要呢
那工艺就是纯背锅的啊,设计不改出问题找我,车间做不到出问题的也是找我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是桥梁。一头联接着设计,一头联接着制造。

网友(点评):
好听的说法罢了

网友:
倒角还要公差?一般不影响配合,随便倒一下就好了吧

网友(点评):
太随便了也不太好

网友(2023-08-25):
引用 网友A:
质量体系没学过的人都这样以为。
其实这个体系很严密。说法律都不为过。
在小企业确实没人管,还没吃过 ...

还是要和设计工程师沟通,看看这个倒角的具体作用,有没有可能放大到1±0.3.
如果因为产品功能的原因,设计工程师不同意放大公差,那就只能按照图纸严格生产了。

网友(2023-10-20):
建议协调设计放宽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