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除了保护冲头,冲孔连皮的作用还有什么?

楼主(2023-03-27):
请问,除了保护冲头,冲孔连皮作用还有什么?

网友A:
不懂就问,什么是冲孔连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什么是冲孔连皮?

就是冲孔时不冲断,后面冲头再顶出

网友B:
是指锻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锻压吧?

是啊

网友:
那就是工艺特性要求了啊,

网友:
三个字,够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