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力螺杆空压机故障,求大神!!!

楼主(2023-03-27):
本厂使用寿力固定式螺杆空压机,型号:AS1808 AC
问题:运行过程中控制面板显示紧急停机,温度85℃,处于加压过程。
运行过程:正常运行中,空压机加载至0.8Mpa就会卸载,同时处于空车过久,当压力降低到0.5Mpa又会继续加压,这是一个正常运行工况。
保养:目前油滤,空滤,油分,润滑油刚使用300小时,处于刚保养运行不久。
已知:已更换新压力传感器,新急停开关,运行时仍出现紧急停机。
求大神指点!!!!!

网友:
高温报警。散热器是否正常,检查油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