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加工厂的报价合不合适

楼主(2023-03-28):
之前都说钣金报价报材料的两倍到三倍价格,机械也是按照材料报几倍的价格,但实际上加工你按照这个价格,很少有人给做,有给做的又比你预想的价格还低,报价这方面很懵圈啊,有没有具体的算法,这些跟加工厂的能力应该也有关系吧,有些加工的可以换种工艺会降低价格但,都用一个设备加工成本增高导致甲方价格觉得高,好乱的感觉

网友A:
看关系,看时间,看地点,时间是天时,地点是地利,关系是人和,天时比如刚好我没活干 ,你又有一单 现金单 ,当然价格低,地点,比如你就在边上省下了运费,人和,比如你请我大保键,刚好碰到个服务好的,我爽了,当然价格低

网友(点评):
这个是不是搞反了,甲方请乙方大保健?我搞外协时从来没有这样过,外协厂不请我们老板还以为我吃喝玩乐不拉兄弟们一起去

网友(点评):
请大保键的钱要算在货款里,反正请甲方大保键的钱都在货款里出,每多请一次,多加一次价,

网友B:
你这问法就没法回答?
报价看你多大的量,多少件,总价值高不高?
单件的加工就看对方心情,参考楼下大保健的说法。
批量的报价就比较正规,定工艺,定工时、合适的利润率、必要的摊销费用等。算多少是多少,最多打个小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关系,看时间,看地点,时间是天时,地点是地利,关系是人和,天时比如刚好我没活干 ,你又有一单 现金单 ...

乙方甲方是确定的,但谁求谁就不一定了。供需关系,甲方多个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关系,看时间,看地点,时间是天时,地点是地利,关系是人和,天时比如刚好我没活干 ,你又有一单 现金单 ...

确实我找了一家现金单,相对来说低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问法就没法回答?
报价看你多大的量,多少件,总价值高不高?
单件的加工就看对方心情,参考楼下大保 ...

就像看下怎么算成本价,报价根据你说的浮动量确实很大

网友C:
估计楼主都是小批量的,一般厂家都不愿意做,价格很虚,主要看关系私人关系也好,公司长期合作有固定的订单也好,也看行情同样的零件行情不好的时候一个价,行情好的时候价格翻倍都不一定愿意做。
人家调一个程序甚至做套工装就做几个零件,然后边角料还很多,本来就不乐意。
大批量的核价就会很正规了,基本价格很透明,甲方自己也和有核价的工艺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楼主都是小批量的,一般厂家都不愿意做,价格很虚,主要看关系私人关系也好,公司长期合作有固定的订单 ...

对啊都是小批量的没什么大批量,都是凭自己的关系给公司找的价格不高的

网友:
别把自己当采购
采购的快乐你想不到

网友:
几倍?我们很多打样订单都是几十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