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凸轮分割器的选型

楼主(2023-03-28):
大家好!
   还是老问题 关于凸轮分割器的选型 ,我以前没怎么接触 凸轮分割器,在网上和本论坛 找过相关资料,只是对里面一些述语不是了解 ,问了下供应商 ,只是要我提供资料,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选哪款,具体也没怎么说明,由于刚开始是按供应商提供的款式设计 其它机构,但在后面沟通第2个凸轮分割器时 ,也说前一个有风险,要改其它规格的,至我近半个月其它机构要大改 ,所以我想自已要有一定凸轮分割器的选型基础知识 ,到今天为止基本资料已明白,也按网上下载了一些表格选型,但最后还是有些不明,所以请各位详细帮我说明下: 用 最后计算结果 哪些数据与供应商提供的规格数匹配 来达选型 ,谢谢 !

这是我的方案

这是我的方案

这是填的选型结果1

这是填的选型结果1

这是填的选型结果1

这是填的选型结果1

这是网上供应商资料

这是网上供应商资料

网友A:
看(二)实际负载扭矩0.756这里,对应表格里的20工位,120驱动角,对应100rpm的参数0.96>0.756就可以,不过实际你这个转速是50转,因为你这个是20工位,是双导程的,双导程的是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走了两个工位。你一个工位是0.2付0.4,所以双导程时间要乘以2.

马力部分看(四)这里

网友(点评):
双头还是双导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二)实际负载扭矩0.756这里,对应表格里的20工位,120驱动角,对应100rpm的参数0.96>0.756就可以,不过 ...

@jiangssli   分割器上叫双导程,一般16工位以下是单导程,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走一个工位。16以上有双,三,四导程都有,对应的就是入力轴转一圈,出力轴走二,3,4个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二)实际负载扭矩0.756这里,对应表格里的20工位,120驱动角,对应100rpm的参数0.96>0.756就可以,不过 ...

谢谢 ,已按此方法查找了

网友:
双导程,那是不是出力轴要转一个工位,入力轴只要转18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