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草,难道是我想的太简单了

楼主(2023-03-28):
加工商说两个移动块也应该要车成不同的方向螺纹,不应该都是同一个方向吗,是我的想法错了吗,两个移动块是同一件图纸零件,
中间的杆,他们是两端方向相反的螺纹,,这样不就行了吗?

网友A:
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只要螺杆分不同的方向他两个移动块不就自动分了吗

网友(点评):
你只要想想左旋螺纹要配左旋螺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螺杆分不同的方向他两个移动块不就自动分了吗

移动块的内牙也要分左右旋吧?

网友:
左旋的装不上右旋的螺纹,这个你最好再自己确认下,供应商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左旋的移动块怎么可能和右旋的螺杆配合呢?

网友B:
你只要搞装配一下,就知道螺杆跟螺母的旋向一定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搞装配一下,就知道螺杆跟螺母的旋向一定要一致。

好,明白了,我这就去改

网友:
机械人出这样的错误,说出去真的是很没面子的

网友:
........这个你下单卖双向模组就好了拆了自己研究
其实就是一个左旋一个右旋

网友:
两根螺杆是不同的左旋和右旋,那移动块也要相应的制作左旋和右旋,不能用同一张图纸。

网友:
基础课是师娘教的无疑,,,,,

网友:
我槽,好不容易明白你说的是什么。这一条丝杆上两端本来就一个是左旋螺纹一个是右旋螺纹,当然配的螺母也分方向的。

网友:
我刚刚看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赶快删了吧,这有点丢大人了。

网友:
牛头与马嘴怎么能凑一起,试试右旋螺丝能不能拧进左旋螺母,螺纹旋向不会因为朝向发生改变

网友:
哎,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网友:
左右旋向肯定相反,旋向定了,螺杆和螺母都定了(左旋配左旋,右旋配右旋)

网友:
看螺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