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双相不锈钢2205的U钻推荐?

楼主(2023-03-28):
各位大佬,有没有加工双相不锈钢2205的U钻品牌推荐,最好是性价比高点的,孔径在φ16-φ45,钻孔深度15-25深。求推荐!!!

网友:
钻头无所谓,主要看你机床,机床扭力刚性,U钻要标机床刚性好,主轴扭力大,合金刀具加工不锈钢,以切削速度30米,45钻头,转速212,进给0.2/齿,F值84,U钻要保证进给率才能有效断屑。扭力要到200N,深度不超1.5倍可以不用中心出水,U钻钻的过程中不能抬刀,所以深孔要中心出水才能保证冷却和出屑。比如我用白钢钻头,切削速度5米,45钻头,转速45,进给每齿0.2,哪扭力要求更高,要求到600N才能保证不堵转,
你先了解你机床性能,再来选钻头,很多人问为什么不能抬刀,因为U钻抬起来屑掉进去就出 不来,会烧钻头,不要在意U钻噪音大,噪音大就对了,这是断屑的声,不要在意他,越响证明断屑越好。

网友(点评):
见识一个不同的春哥,,,牛

网友:
进口U钻的话日系就住友吧,还不算太贵,我家一直用住友的U钻。其实U钻很常见,关键是你的机床刚性要好,冷却要好。必须得选对刀片的槽型和涂层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