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插装阀芯的安装扭矩

楼主(2023-03-28):
如题,请教大佬们,插装阀芯安装的扭矩是不是不能用螺栓扭矩那一套来计算,是不是还要考虑密封圈的挤压,具体计算要求有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小弟自己搞了个例子算,材料45#,σs=0.8σ0=355MPa*0.8  预紧力F=(0.6~0.7)σs×As ,扭矩T=K*F*d,接触面镀锌且液压油润滑,K=0.18,d取美制螺纹3/4-16UNF,螺纹应力截面积 240m㎡,螺纹大径约为19.05mm,计算结果:T=0.18*0.6*286x10∧6Pa*240x10∧-6㎡*19.05x10∧-3m=132.8Nm,这个数据明显比实际安装扭矩要大很多,这个是理论最大安装扭矩,那一般安装需要取多少,或者我这算法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
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小心扭紧就可以了

上面写的有扭矩参数,主要原因扭不紧会泄漏,扭太紧牙会变形,因为细牙,材料通常是铜,容易塑变,这个是安装工艺参数,如果不是批量安装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