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垫片上割线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3-03-28):
请教:外径120厚4毫米的调整垫片,割了10根槽有什么作用?

1

1

网友A:
歪个楼哈。这调整垫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B:
还得说明是什么材质,厚度多少,加工尺寸等等。
要不然拿什么分析呢。

网友:
为了部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歪个楼哈。这调整垫片是干嘛用的

卧加交换工作台零点定位上,调整锥面贴合的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得说明是什么材质,厚度多少,加工尺寸等等。
要不然拿什么分析呢。

这个不是加工件,只是分析下结构。

网友:
防止粘在一起?

网友:
我猜那个垫片材质比较硬,割了槽就可容纳空气,拧紧可调节密封性

网友(点评):
哥们没去德云社可惜了

网友:
我认为减小变形

网友:
我来猜测一下:
既然是垫片,割那些长缝的目的是让垫片近似分离成各个小的区域,以便提供较大的变形,来适应其它零件的平面度不高的情形

网友:
减小刚度,增加柔性?

网友:
容易紧固密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