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错误怎么避免

楼主(2023-03-28):
如图,被领导指出来了,确实是我的错
1.尺寸线和标注线不在一条线上,我局面剖的时候没有过中心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2.上下两个螺纹孔间距不一致,差别大,难看不美观
   各位出图纸上如何避免这种错误? 这是不小心呢还是习惯差?

网友:
不是很紧急的情况下,自己检查一遍,再让同事校对一遍,不要一打印出来就拿给领导看

网友:
多检查,我以前也是习惯犯小错误,后面就自己每次检查n遍,虽然有时候也会错,但是几率变小了很多。

网友:
还有问题,中心线为什么也分成了两段?零件虽然截断了,但中心线必须是连续完整。
尺寸的标注最好整齐不显乱,比如D30直径的尺寸,也与螺纹一样在同一端。

网友:
剖的时候用选边线命令,不要自己手动输入数值

网友:
1是多检查,图纸打印出来自己再看一遍是必须的。
2是对于弱智性的、习惯性的错误记下来,以后重点检查这些地方。
3是养成良好的绘图习惯。

网友:
没事,多挨几次叼就成熟了

网友:
多检查呗 还能咋的

网友:
硬着头皮多被叼几次就好了

网友:
剖切时没过中心,那能怪谁呢,怪软件太傻?

网友:
你这尺寸标注是对的吗?如果是手填的,那你也太懒了,如果不是手填的,那就是错的啊。
这种标注尺寸和线对不齐的问题肯定要说,至于说两头的间距不一样不好看这个纯粹是习惯问题。

网友:
3D出图就不会 ,点偏了根本标不上

网友A:
这图还挨叼,走吧,这JB公司没意思

网友:
错误正常,减少错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还挨叼,走吧,这JB公司没意思

这被吊不是正常的么,很初级的错误

网友:
避免不了,就这水平

网友:
楼主没有强迫症,我个人做剖视图的时候都会是精确的数字或者是模型上的关键位置

网友:
细心一点总是要的

网友:
不能孔标注?

网友:
还做局部剖视图干啥?,直接虚线显示,在标不快点吗

网友:
螺孔为什么不用一样的规格呢,M8和M10差别不大啊?

网友:
现在不是3D直接出工程图么?

网友:
类似剖切位置用螺纹孔边线或者轮廓侧边线定位(不要直接填写剖切深度),这样可以免掉很多麻烦

网友:
这种小错误要重视,不然养成坏习惯,产品图纸数量多了后会很麻烦

网友:
细节错误不可避免,只能是养成良好的绘图习惯,尽量减少。多检查。

网友:
图纸上尺寸,应该注明清楚,不然误导,失去图纸作用。

网友:
你这图还有毛病呀!你家领导给你留面子了,螺纹前端需要倒角。

网友:
如果直接画的二维的话,那就自己仔细一点,如果是三位导出的,像SolidWorks软件出工程图,剖切线一定要选中中心点,我之前也犯过这种错误,没有过中心点,三维图尺寸改了,剖视图也跟着变了,关键是尺寸还是自动变化的,本来一个φ6的孔,自己变成了3.45好像, 加工厂还跟着做出来了。只能自己长记性了

网友:
我对本部门CAD图纸的要求:实画、实标是底线,画不对标、手动改标、不按标准归集图层的一律不合格。
否则图纸通用性太差,以后效率越来越低。

网友:
你只标注了螺纹孔的深度,没有标注钻孔的深度。螺纹孔必须倒角,这是常识。

网友:
孔就不要在剖面上标了,上下视图标,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在电脑上是看不出问题的,最好把你出的图纸先打出来自己看一遍,然后拿给同事再看一遍,会减少出错率

网友:
基本功不扎实呀。

网友:
剖视没剖对。
不过如果是小作坊,临时图,一次性图纸,直接给师傅加工,就比较无所谓了,师傅懂就行。

网友:
用啥画的?SW的话,你是不是剖的不是中心?

网友:
我觉得螺纹孔深度最好拉尺寸标注出来,这样万无一失。

网友:
严格要求自己

网友:
我也经常给他们说这些小细节,我下面的同事有两个就是你这种情况。我起码说了5次以上,都还有这种小细节问题发生。我只有在审图的时候,细致一点,不然要流到机加哪里去。

网友:
建议你先标注尺寸,再打剖面线

网友:
我现在还有很多错误的。
1.是把自己每次的错误给记下来。
2.出图之后先自己检查一遍。然后觉得不确定的先找领导问问。
3.自己检查完再拿出错误记录笔记对应这每一张图再核对一下。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熟悉了。错误只会越来越少。
  领导叼你的目的就是让你少点错误的。出图纸就是要严谨。加油吧。

网友(2023-06-08):
挨叼就习惯了

网友:
作图习惯问题,你刨切线都不约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