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丝杆移动配合

楼主(2023-03-28):
如图所示零件1为丝杆带手柄,2是固定块,旋转手柄,零件1丝杆既旋转又移动,问题开来了,零件3能否跟随丝杆上下移动呢? 零件3中心应该是螺纹还是通孔配合丝杆呢?
 零件4固定环是防止丝杆从零件3里面脱落

网友:
通孔,受轴向力上下,不能跟着螺杆一起旋转

网友:
有个东西叫丝杆螺母座

楼主:
|继续在发表于 03-28 17:50通孔,受轴向力上下,不能跟着螺杆一起旋转
怎么可能是通孔呢?  通孔移动板怎么跟随螺杆往下移动?

网友(点评):
丝杆端部在螺纹的位置有台阶

网友:
零件3不能用螺纹牙配合

网友:
建议丝杠末端和3光孔配合

网友:
内部结构啥样的,很重要。
至于说下面3可不可以用通孔,为啥不能呢?比如螺杆向下时,件4跟着向下,件3靠自重向下落。螺杆向上时,件4推动3一起向上动。

网友:
应该是2里有丝,

网友:
通孔了,螺纹的话位置固定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