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边轴承用什么挡圈呢

楼主(2023-03-28):
如图,我一直以为翻边轴承用轴用弹性挡圈,结果下图零件里2确实是轴挡圈,但是1这种挡圈是什么挡圈呢?这样的挡圈怎么装? 机械手册里有吗

网友:
孔用,轴用

网友:
你要是拆开了,额才能准确回答你。以额的经验,那有可能不是挡圈,只是个轴套,外面有卖

网友:
轴承挡圈,,,

网友:
这类卡圈,好多机床上都用,只是你没注意观察而已!

网友:
看起来像钢丝挡圈

网友:
轴承止动环用挡圈

网友:
(1)1号如果是挡圈,应该是先装1号和轴承,再装2号挡圈,而且1号应该是轴向套入,并不能像标准挡圈那样撑开卡入,同时轴承外圈带台阶而不是卡槽
(2)1号如果是轴套也有可能。从缺口处可以想象1号是一个开口弹性套,安装时能紧固在母体上,方便更换

网友:
孔用卡簧,钳口在垂直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