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刹车单向防止反转原理

楼主(2023-03-28):
如图所示1是把皮带固定的固定杆,2是涨紧轮,3是转动辊轮,4是皮带,涨紧以后,实际旋转时发现3转动辊轮只能朝一个方向旋转,反过来就转不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
 别的没有了,转动的地方是带坐轴承

网友:
从这图上看不出神马,但关键点肯定不是皮带。

网友:
单向轴承?

楼主:
|shentu发表于 03-28 17:26从这图上看不出神马,但关键点肯定不是皮带。
只有这里,你可以着从皮带松边紧边分析

网友(点评):
你来分析分析,我保证不拆你台。

网友:
皮带的作用,应该是增大阻尼用的。
至于反向转不动,

应该是气胀轴里面有单向轴承。
也可能是气胀之后转动方向限位了

皮带的作用没那么大,不可能限制转动方向的。

网友(点评):
说真话不难,但信的人真不多。

网友:
应该是有单向轴承,单向轴承,单向轴承

网友:
这个单方向转动,应该和皮带没关系,你试试皮带脱了,也只能单方向转动

网友:
脱掉皮带试一下不就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