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板怎么拉

楼主(2023-03-28):
如图所示,1是移动板2是固定板,1和2跟螺杆之间都是螺纹配合,,3是螺母4是螺杆,这个结构能否实现当转动螺杆时,移动板跟着螺杆一起移动?

网友:
一个螺纹连接,一个不能用螺纹连接。

网友:
不能,一个螺纹,一个通孔,你查查滑台的结构,有时为了运动更丝滑,会有导杆

网友:
常规做法是,1.3之间浮动连接;或者1.3之间不连接,在另外端再加一个这样的结构,两边互相顶

网友:
你把黄色板和螺杆的接触做成浮动接头连接形式,

网友:
你这个要装配好,做视频是可以实现,你本身相关连接好像比较难!

网友:
多看看米思米的标准件

网友:
这个还真动不了。可以等效于1和2是同一个带内螺纹的零件,拧螺杆只能拧进拧出,1和2纹丝不动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动的吧,先把螺母3往固定块2那边旋,然后扭螺杆至螺杆头部紧贴固定块2,继续扭螺杆,滑动板1会往固定块2那个方向滑动。移动到位之后,锁紧螺母3。但是你想滑动板1往另一侧滑动,靠扭螺杆应该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
张紧轮的张紧机构就有这种结构,2得是通孔,1是螺纹孔,4螺杆长度不能太长,先把3松开,拧紧螺杆的过程中,1机构运动张紧,拧到位置之后把3螺母拧紧相当于双螺母固定。

网友:
你这个只有两块板都没锁前 旋转其中一块板 才能调节两块板的距离,不然不论怎么转螺钉,两块板永远都只能是一个距离

网友:
不管3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