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镜像零件的国家标准描述

楼主(2023-03-29):
    有许多零件都是是镜像件,往往我们只画出一种,另一件注释说明为此件的镜像件,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描述是不否和国家标准的。依据GB/T16675.1-1996这种镜像件在国标中称为左手件、右手件,RH代表右手件,LH代表左手件,注释为某零件(LH)如图,某零件(RH)对称。今天刚好有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下,也为用此简化方法绘图的设计人员提供设计依据。

网友A:
在SW工程图里好像不能直接把工程图镜像,我是采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将镜像模型的工程图粘贴在一起,省略了镜像工程图的尺寸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W工程图里好像不能直接把工程图镜像,我是采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将镜像模型的工程图粘贴在一起,省略了镜像 ...

国标简化画法中镜像件,镜像的一件图都可以不画,更不需要标尺寸

网友(点评):
好奇不标尺寸如何制作。。。。按3D哇。

网友B:
镜像零件无论出不出图, 一定要给一个不同图号, 不然加工商直接做成一样的. 被坑了太多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镜像零件无论出不出图, 一定要给一个不同图号, 不然加工商直接做成一样的. 被坑了太多次了

我是这样处理发外加工没有出过差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处理发外加工没有出过差错

给图号(料号)最主要是让erp系统可以管控, 你图片这种明显对称的还好, 有些零件只是沉孔方向/形位公差/粗糙度对称, 外形上很难分辨. 所以还是建议给图号, 让他们当成不同的零件进行处理.

毕竟历史的教训告诉我, 在对外沟通和交流时, Keep It Simple and Stupid.

网友:
很简单吧,现在都要出三维模型,你放个三维到图纸上去,让人一看就懂就好了。这个简化功能主要是以前手画图太麻烦了,现在真要单独出也很快的,做个配置,打包零件,切换配置,注意看下尺寸有没问题就完事。

网友:
我现在都是一物一图,镜像对称的零件也是会出一个图纸给一个图号。因为我发现你图纸再标准都会有人看错,所以为了避免麻烦,我都是一物一图一号。

网友(点评):
是的, 比较有些从业人员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网友C:
我都是直接对工程图镜像的,就是一个镜像前的零件对应两个工程图。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对视图放置位置做一下调整。不然第一角画法会变成第三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直接对工程图镜像的,就是一个镜像前的零件对应两个工程图。但是这种方法需要对视图放置位置做一下调 ...

这种用法有BUG,你需要小心使用,我之前做过很多次验证后放弃使用了,尤其是转CAD的时候会有些线条不显示或者漂移,你说的视图转换都是小事儿。
不过我用的是2018版本,别的版本不清楚

网友:
|加肥猫devil发表于 03-29 10:49
这种用法有BUG,你需要小心使用,我之前做过很多次验证后放弃使用了,尤其是转CAD的时候会有些线条不显示或者漂移,你说的视图转换都是小事儿。
不过我用的是2018版本,别的版本不清楚

那你现在用什么的方式,老老实实重新画一遍吗?

网友:
SolidWorks可以直接插入镜像零件,给号出图就OK了。
一图一码,一件一码还是很重要的,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技术要求里注明:“左右对称各1件,左件如图,右件对称”不就行了

网友:
今天你嫌麻烦,明天麻烦就有可能找上你。我宁可出两张图纸,也不愿去赌别人会看图纸上的备注对称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标简化画法中镜像件,镜像的一件图都可以不画,更不需要标尺寸

不懂了